关于Rslogix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8-08-27):
初次使用rslogix500,在运行自动安装程序后,有rslogix500 r6.00.00,rslinx lite,security server option,不知道该安装那一个,还是要全部安装,它们各有些什么功能,是否必须安装,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rslogix500 7.0版本好像比较稳定,rslinx只是通讯用,版本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是都要安装的 主要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C:
rslinx的版本也很重要哟,我都曾经遇到过,rslinx的版本升级后,有些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