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343-1lean的网卡连接故障

楼主(2008-08-27):
用以太网从step7通过CP343-1LEAN下载程序到314的PLC上,开始还好好的,后来不知道在STEP7中设置了什么东西,电脑右下方显示网络连接断开(网线没有插好的提示),CP343-1的RUN信号灯也一直在绿色闪烁,但我可以肯定的是网线和我电脑的网卡都是好的,网线的另一端也在CP343-1的插口上拔插了好几次,结果还是连不上(显示网络连接断开),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该怎么处理?着急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把PLC上的MMC卡拔出来就显示网络连接上了,但是我并没有对MMC卡进行过什么不正常的操作啊,拔插MMC卡的时候我都是在断电的时候进行的,MMC卡也是新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楼主:
另外,印象中好像是我在硬件组态的AI模块里设置了输入端口的性质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将原来的+-10V输入改成了0...10V输入,由于我手头没有适配器,所以下载程序都是通过这个CP343-1网卡来进行的,现在连都连不上plc,就算是MMC卡的程序有问题我也无法清除掉程序啊,印象中好像将PLC上的那个run-stop-mres开关拨到mres上一断时间就可以清除掉程序的是不是?可是我这样做了似乎也不行,求救啊!

网友A(2010-02-07):
将MMC卡换一个吧,那个卡应该已经坏掉了,我昨天刚处理了这个故障,315、314这样的CPU都是没卡都连接不上,适配器也是不好使的,换个就好了。

网友B(2011-03-05):
CP 343-1LEAN    用网线连不上  STEP7  请问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