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通讯扩展模块 CP1W-CIF11如何正确使用

楼主(2008-08-27):
情况是这样,按照编程说明书的设置方法,PLC上4 5 两个DIP开关设定为OFF   CIF11采用485两线制连接,DIP的开关设定为1OFF 2ON 3ON 4OFF 5OFF 6ON  .PLC串口设定为RS232,但是A392.13始终为0,说明书上说该信号要为1时说明串口1才能允许发送。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希望用过的同学能传授一下。谢谢啦。

网友A:
不知道你和什么设备连,关键在1,5,6(我一般都置为on)

你可以先用cxp软件联一下(计算机用rs485),联通啦再找你编的程序问题,先做一个简单的发(收)成功后再联起来做发收,后再。。。。。。

祝你顺利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看。我主要是和温度控制器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