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数控机床使用直流电机?

楼主(2008-08-27):
今日看到一台数控火花机,发现其进给轴竟然是带碳刷的直流电机驱动的,此直流电机尾部有一疑似编码器类似的检测装置,机床上每轴均有直线光栅尺反馈.

我以前不管是亲眼所见还是从书上都没听说过数控机床使用直流电机,以前对直流电机不以为然,以为只用于速度控制,难道还可用于位置控制?虽然数控火花机加工时进给速度很慢,但位置控制对电机有很高的加减速性能要求,直流电机能做到吗?

直流电机与步进,伺服相比如何?

网友A:
直流电机的伺服性能很好,在交流伺服兴起之前,20多年前国内外曾广泛使用直流伺服。与交流电机相比,它的关键弱势在于有刷结构和转动惯量大。

网友B:
直流伺服电机分为有刷和无刷电机。有刷电机成本低,结构简单,启动转矩大,调速范围宽,控制容易,需要维护,但维护方便(换碳刷),产生电磁干扰,对环境有要求。因此它可以用于对成本敏感的普通工业和民用场合。
无刷电机体积小,重量轻,出力大,响应快,速度高,惯量小,转动平滑,力矩稳定。控制复杂,容易实现智能化,其电子换相方式灵活,可以方波换相或正弦波换相。电机免维护,效率很高,运行温度低,电磁辐射很小,长寿命,可用于各种环境。

我想楼主所说的应该是早期的直流伺服系统,上面是在对这方面以前了解到的一点资料,搂住可以做下参考

网友C:
无刷电机应该和交流伺服就差不多了把?

楼主:
请问有刷直流伺服电机与普通有刷直流电机的定子和转子结构相同吗?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本质上是属于交流电机的范畴,千万不要被名称之中的直流所惑!

有刷直流伺服电机与普通有刷直流电机(不是玩具电机)的定子和转子结构基本相同!

网友D:
以前都是直流的伺服电机,交流的也就是最近十几年时间才广泛使用的。事实上,正如波恩说的,直流电机的伺服性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