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回零精度处理??

楼主(2008-08-27):
PLC在控制步进电机回零时,是否需要一个回零信号,一个近点信号?还是只需要一个回零信号,在回零时是如何来回搜索零点的???
      三菱PLC编程手册上只有一个近点信号做回零用,但是又有回零速度和回零低速控制!
      如可以提供电气图和PLC程序,或文字表述!!回零精度的控制??

网友A:
请参阅本版精华区对机床回零的讨论

网友B(2010-10-29):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赶紧去看看,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不知LZ的回零精度指的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这个精度和你选择的外部传感器的灵敏度有关

网友C:
最好加一个近点信号和一个原点信号。在近点之前高速回零,接近近点信号时低速回零至原点信号。这样回零精度可以得到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