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862-4型三相四线电度表计量求助

楼主(2008-08-27):
三相四线电度表 DT862-4型   3*220/380v   50HZ      3*1.5(6)A   600r/kw*h  经200/5的互感器接如电表,接线是按电表外壳画的电路图连接的,出现的问题是电表转的非常慢,三个小时才转了0.1度,请教各位高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1.你用电非常小。

2。你的电表有问题。现在电表因为利润低,所以很多质量差的电表出现在市场上。

3。你的CT接线有问题。

4。你的CT有问题。

网友B:
用电容量小。

你没提供用电容量是多少。

楼主:
早上换了个电表,转的还算正常,应该是电表的问题。

正常工作电流在45-75之间。一般情况下电流在50A左右,24小时工作。

网友C:
互感器一次卷绕匝数没错吧,50A的电流不可能用这么一点电,若按此收费你就发了。

楼主:
回 陈二诚

电线从互感器中穿过,不知是不是算穿一匝,后来换了一个电表,2个小时转了1度电,乘倍率40,应该就是40度电了,也不知算不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