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FIX与西门子PLC的上位监控报警溢出问题。

楼主(2008-08-28):
监控系统每运行一小时左右总会跳出如下警告:systemalert!报警队列‘SUMMARY LIST’已溢出。至少有一个报警丢失。

跳出后监控失效,重新打开IFIX后恢复正常,过一小时左右又会跳出!请高手帮忙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授权有问题呀

网友B:
你开的报警队列太小,开太一些就可以啦,太简单啦。

网友C(2009-03-18):
楼上。。在哪里开大点啊

网友D:
2楼说得没有错

网友D:
是不是你修改过画面后但没保存数据库的原因,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E(2011-03-3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F:
还有其它的原因 可能是你与PLC的通讯不太稳定 导致经常发生通讯报警。。。
可以屏蔽通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