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中的RTU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8-28):
modbus-RTU中的RTU是什么意思???

中文应该怎么读什么??

哈哈小问题??

网友A:
RTU英文全称 Remote Terminal Unit,中文全称为远程终端控制單元

以上~~~

网友B:
摩的巴士啊儿提油

网友C:
modbus分为RTU与ASCII两种模式,RTU英文为Remote Terminal Unit,其实习惯称之为RTU模式了

网友D(2009-03-12):
RTU(Remote Terminal Unit)是一种远端测控单元装置,负责对现场信号、工业设备的监测和控制。与常用的可编程控制器PLC相比,RTU通常要具有优良的通讯能力和更大的存储容量,适用于更恶劣的温度和湿度环境,提供更多的计算功能。正是由于RTU完善的功能,使得RTU产品在SCADA系统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

网友E:
果然都是专业人士,讲一讲大家就都明白了,谢谢!

网友F(2009-11-09):
4楼的果然是高人,谢谢

网友G(2011-11-09):
我采用的是埃斯顿PRONET-30AMA型号的伺服器驱动型号的意思是3KW功率220VAC ,M表示用于控制速度转矩位置,最后一个A表示17位串行编码器。该型号驱动器设计了RS485通信接口,可以支持MODBUS通信协议但是我不知道是RTU还是ASCⅡ格式的。。电机采用的是EMG-30ASA,S表示绝对值编码器。 这样的用CP1H进行MODBUS通信要怎么写 ,有没有一个实列传个给我参考下。我的邮箱是15006012623@163.COM

网友H:
RTU Remote Terminal Unit

网友I:
果然都是专业人士,讲一讲大家就都明白了,谢谢!

从没有接触过这类通讯呢,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摩的巴士啊儿提油

这个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