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屏的问题

楼主(2008-08-28):
我现在用一个AB的PanelView Plus 600的屏,进行固件升级之后怎么就和电脑连不上了呢?

现在上电之后启动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ME的某些文件可能损坏,要继续吗?”这是什么原因呐?

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有没有高手给解答一下啊?

谢了

网友A:
这个是初始化AB屏时刷ME软件时文件丢失的问题,建议重新刷一遍系统,注意刷驱动过程中计算机和屏一直都不要断网,用CF card的话注意USB接口不要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