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柴油发电机电瓶导线截面积的选择

楼主(2008-08-28):
各位师傅:
你们好!我是刚毕业的学生,在公司碰到了不少问题问题,柴油机直流启动电机导线截面积的选择,希望大家能帮忙,拜托!

网友A:
电线电缆的截面选择条件
1、通过负载电流时,线芯温度不超过电线、电缆绝缘所允许的长期工作温度,简称按温升选择截面。
2、经济寿命期内的总费用最少,即初始投资和经济寿命期内线路损耗费用之和最少,简称按经济电流选择。
3、通过短路电流时,不超过所允许的短路强度。低压电缆、电线短路热稳定的要求:
4、三相平衡系统中,影响最显著的是三次谐波电流,中性线三次谐波电流值等于相线谐波电流的3倍。选择导线截面时,应计入谐波电流的影响。当谐波电流较小时,仍可相线电流选择导线截面,但计算电流按基波电流除以校正系数(详见手册P495)。当三相谐波电流超过33%,所引起的中性线电流超过基波的相电流。此时,应按中性线电流选择导线,计算电流同样除以校正系数。
S是绝缘导体的线芯截面 mm2 I是预期短路电流有效值(均方根)A
t是在已达到允许最高持续工作温度原导体内短路电流持续作用原时间,S
k是计算系数,即常用绝缘材料的k值:见配电手册P585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