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00变频器空载OL故障

楼主(2008-08-28):
本人有一台三菱F700系列11Kw变频器,之前不带电机启动即显示EOC1,

然后我把BA10339F及10393两个运放全部更换全新件后试机,结果不带电机

都显示OL故障,频率也有上升,但就是没电压输出,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原因,

谢谢!

楼主:
三菱F700系列变频器质量真的不行,不是这问题就那问题,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下上面的故障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A(2009-06-13):
我完全可以修复400元就可以搞定电话13812126331

网友B(2009-08-20):
这故障我以前修过,是驱动板故障,与主板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