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直流调速590C ,只加控制电源D7,D8,上电报过流?正常么?

楼主(2008-08-28):
欧陆直流调速590C ,只加控制电源D7,D8,上电报过流?正常么?

请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不正常,三相电还没有上怎么可能报过电流呢

楼主:
可能是那里的问题

?

网友B(2008-11-26):
加装高能压敏电阻,消除过电压,不是普通压敏电阻。15902169965

网友C:
面板有故障了吧!!!

网友D:
估计是设备有问题了,换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