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PLCSIM 与protool如何连接

楼主(2008-08-28):
S7-PLCSIM 与protoolPRO RT如何连接?

由于小弟没有硬件,只能用软件仿真了,但又不知道两个软件如何进行连接,其操作步骤是怎样的?望各位大虾告之!!谢谢!!!!

网友A:
S7-PLCSIM 5.4把PC/PG改成PLCSIM(MPI)就行了!

楼主:
能否详细点?谢谢!S7-PLCSIM 5.2呢?

网友B(2008-11-21):
你把PROTOOL集成在STEP7中,再下载到模拟器就行了,还有PROTOOL不是有一个模拟按纽么.

网友C:
先用S7-PLCSIM 吧PLC仿真起。再用protoolPRO 仿真器。

网友D:
你建的画面应该集成在s7中,这样直接就可以模拟了

网友D:
你是不是分别建立项目的呀?

网友E(2009-01-06):
引用 网友D:

你建的画面应该集成在s7中,这样直接就可以模拟了

网友F:
如果不集成

那可以这样:

通常我们说的PROTOOL是PROTOOL CS

在光盘中还有个PROTOOL RT

就是模拟器

在PROTOOL的界面中有个按钮就是RT的

按下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G(2009-09-22):
PROTOOL 好象被wincc FLEX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