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的选择

楼主(2008-08-28):
各位朋友:

一次保险大小的选择,二次保险的选择  有什么规定  是怎样规定的?

网友A:
这个资料在工厂供电的书上有计算公式,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有什么书啊 ,推荐一下啊

楼主:
没找到呢

这个资料在工厂供电的书上有计算公式,可以参考一下。  没找到

网友C:
看说不说拉倒,别人懂还跑出来问啊

网友D:
这个资料在工厂供电的书上有计算公式,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2009-02-19):
到底有没有人知道啊,zm

楼主:
到底有没有人知道啊,怎么都不发言啊

楼主(2009-05-13):
到底有没有人知道啊,怎么都不发言啊 啊啊啊啊啊

网友E:
保险的选择在考虑到线路额定电流的情况下,还应满足设备启动的浪涌电流,通常情况下,在低压电路(相电压不大于250V)中,为1.5-2.5倍的额定电流。线路电流小选大倍数,线路电流大选小倍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到底有没有人知道啊,怎么都不发言啊 啊啊啊啊啊

保险的选择在考虑到线路额定电流的情况下,还应满足设备启动的浪涌电流,通常情况下,在低压电路(相电压不大于250V)中,为1.5-2.5倍的额定电流。线路电流小选大倍数,线路电流大选小倍数。

楼主:
保险的选择在考虑到线路额定电流的情况下,还应满足设备启动的浪涌电流,通常情况下,在低压电路(相电压不大于250V)中,为1.5-2.5倍的额定电流。线路电流小选大倍数,线路电流大选小倍数。

你说的是一次回路吧,那么二次回路的保险是怎么选择呢

网友F:
根据负荷电流的大小来确定保险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