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版主,Galil的AR指令

楼主(2008-08-28):
请教刘版主,AR指令读取的是命令位置,还是编码器反馈的实际位置?
有哪个指令是读取实际位置的?

楼主:
MF指令是读的编码器的位置吧,和MF一类的,有像AR一样是读相对变化的么?
我的A轴一直在不停旋转,很容易就超过了2147483647的范围了。

网友A:
MF是读反馈位置的,不过,您的A轴是什么速度\分辨率啊,以至于很容易就超范围了?

楼主:
一直连续不停的转动,一次程序走完,需要转很多很多圈。

楼主:
编码器10000线,电机1000转/分,连续转动214分钟以后,就超过了范围了。
而我的程序有可能会连续工作几小时,不得不考虑超过的特殊情况。
还有,能不能在JG状态下,电机还在旋转的时候,把反馈位置清零。我试过DP指令,在电机运行的过程中会出错。

楼主:
如果能清掉也可以,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在程序中清一次零,这样就不会超过范围了。

网友A:
在指令运动过程中确实是改不了当前值的。超过范围后,位置会变成-2147483647,然后继续计数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当前的位置是2147483646,那么再转过2个脉冲以后,就成了-2147483647;继续转一个脉冲,就成了-2147483646?

这样的话,当我的当前值是x时,需要再转动a个脉冲再进行后续动作,而x+a>2147483647,那么可否这样编程:
IF(x>(2147483647-a))
y=a-(2147483647-x)
b=-2147483647+y-1
ELSE
b=x+a
ENDIF
MF b
……

网友A:
我很久以前测试过,现在已经不记的在2147483647之后的,是-2147483647还是-2147483648了。我手头也没有卡可以试(库存在上海,北京的几个样品被他们带去沈阳展览了).

楼主:
究竟是-2147483647还是-2147483648不重要,我可以自己来测试。
关键是,我想确认一下,我的逻辑正确否?

网友A:
这个我也要试一下,比如,当 x 很接近2147483647,b为负数时,MF b 是否会因为 X 大于 B 提前响应。当 b 很接近 2147483647 时,是否会因为前一次采样没到,后一次采样当前值为负数,造成 MF b不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