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问题,请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2008-08-28):
我想编一个程序功能,是有一个开关信号,在它是有信号时一输出点才可能输出,当输出点有输出时,此开关信号就没有了,当再次有信号时,此输出点就没有输出。如此循环。请教用什么语句可以达到此功能,谢谢!

网友A:
ALT 加上升沿指令不过西门子可能没这个逻辑 你得自己去做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S7-200里有“ALT”的语句吗?它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不是吧,这个程序是最简单的那的呀

楼主:
那你就告诉我吧,谢谢!

楼主:
s7-200里光有“ED”和“EU”语句。

楼主:
谢谢各位,在大家的提醒下,我以用“ED”语句,完成了以上功能,谢谢!

网友C:
简单: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LD     C1
CTU    C0, 1
Network 2
LD     I0.0
LD     C1
CTU    C1, 2
Network 3
LD     C0
EU
S      Q0.1, 1
Network 4
LD     C1
EU
R      Q0.1, 1

网友D:
这不就是相当于一个开关控制一个设备的起停嘛,按一下启动,再一下停止,以后循环....

网友E:
呵呵;

ALT是三菱的指令;

网友F:
支持10楼的 应该是这样的吧  是在上位机上操作吧 !做一个按钮 !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相当于一个开关控制一个设备的起停嘛,按一下启动,再一下停止,以后循环....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难做,问题是楼主似乎没表达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