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楼主(2008-08-28):
如何读取WINCC内部时间,赋值给内部变量?

网友A:
不会!!!在下位机做不行吗?

网友B:
可以在全局脚本里面加一条: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char strTime[30];
#pragma code("kernel32.dll")
VOID GetLocalTime(LPSYSTEMTIME lpSystemTime);
 SYSTEMTIME sysTime;
#pragma code()
GetLocalTime(&sysTime);
sprintf(strTime,"%4d-%02d-%02d %02d:%02d:%02d",sysTime.wYear,sysTime.wMonth, sysTime.wDay,
  sysTime.wHour,sysTime.wMinute,sysTime.wSecond);
SetTagChar("strTime_now",strTime);

return 0;
}

楼主:
为什么我在全局脚本中编译的语句不能被调用?我已选择"全局脚本运行"????谢谢!

网友C:
设置触发了吗..

网友D(2009-03-22):
大哥们太强了,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