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伺服器失控

楼主(2008-08-28):
请教各位大虾,三相ABB伺服放大器,开机后给信号运行,马达向反方向转,控制不了,请教各位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A:
所谓控制不了,是什么现象?

楼主:
  一开机给信号马达就一直往反方向转,控制不了

楼主:
请问刘工这种顺题怎么解决?多谢了

网友A:
"一开机给信号"

给的是什么信号?这个电机本身是怎么控制的?如果是位置控制,是否是反馈信号线出了问题?有没有地方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