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你电工面试题!

楼主(2008-08-28):
各位朋友说说你们进公司的时候,主管考核你们的题目!?

楼主:
我先开个头!我以前面试是先接个正反转双重连锁的二次线路,和画个电路图!后来我考别人也是如此!再后来面试时就是现场做个PLC简单的小编程!

楼主:
咋没人呢???????????????????????、

网友A:
编的什么小程序????????

网友B:
问的是直流电机调速、恒功率恒转矩、变压器并联运行的问题。

网友C:
plc知识

工厂供电知识

常用电工知识

网友D:
没问问题

直接干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问问题

直接干活!

网友F:
正反转双重连锁的二次线路,或者星三角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问的是直流电机调速、恒功率恒转矩、变压器并联运行的问题。

这个比较高!

网友H(2009-03-19):
现场画出配电房高压一次接线图

网友I(2009-08-13):
我明天要面试电工了压力廷大的

网友I:
面试都考 什么ya

网友I:
面试都考 什么呀大家帮帮忙呗。

网友J(2010-08-10):
结合自己的实际,谈谈对未来工作有什么想法?

网友J:
结合自己的实际,谈谈对未来工作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