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WebAccess
柏元报表打开缓慢

楼主(2008-08-28):
污水处理项目,报表主要记录进出水在线仪表读数,不多,20多块表,另外还有几十台设备的运行时间.记录到ODBC频率分别是5分钟和30分钟,结果数据库增长太快了,平均每天400M左右.导致报表打不开.有研华的高手在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Access 数据库大小会影响系统运行的,你的数据库超过1G之后机器速度会下来的,建议换SQL来做数据库,这样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