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互投柜断路器极数分析

楼主(2008-08-28):
北京某国家级重点工程的设备要求供电必须十分可靠,全部用电点均采用双电源供电,由双电源互投柜实现备用电源自动投入。为确保用电安全,送至各工点双电源互投柜的配电所低压配电柜各馈出回路上,均安装漏电动作电流为300mA的漏电继电器,如发生漏电,漏电继电器动作,配电所的信号屏将发出闪光报警信号。 变配电简化系统图和双电源互投柜控制原理图分别见图1及图2。 图1 1大范围异常现象 该工程进入调试阶段时,由低压配电柜向各工点送电,合上411#、426#开关,则双路电源送到1#工点的双电源柜电源侧,在双电源互投柜上,依次合1QF、1SC、2QF及2SC开关,此时,3QF、4QF、5QF和6QF各开关均未合闸,即尚未带负荷,而信号屏411#、426#回路的漏电报警装置却发出闪光信号。如拉开411#、426#开关,使漏电继电器复位,报警消除。经检测,双电源互投柜内和上级电缆线路绝缘良好,并不存在漏电现象。随后,相继合412#、425#……开关,再合相应工点的双电源互投柜的1QF、1SC、2QF及2SC开关,均出现了漏电报警装置的异常误报。 简言之,由于某技术疏忽,已造成全系统并未漏电而大范围误报的异常现象。 2原理分析 根据图1、图2可整理简化原理图3,双电源互投柜的主电源、备用电源的N母排是共用的。当主电源投入时,双电源互投柜虽未带负荷,但柜内却有单相用电元器件:起烘干作用的灯泡H、信号灯等。单相电流简化计算(仅计H)如下: 图2 图3 已知:灯泡的额定功率Pe=100W 灯泡的额定电压Ue=220V 则:IH=Pe/Ue=100/220=455(mA) 由于两路电源的N线是相通的,且两条电源电缆的截面、长度相等,即阻抗相等,则此单相电流分别沿主电源N线和备用电源N线各一半分流。 即In1 =In2=IH/2=455/2=227.5(mA) 主电源回路漏电继电器中的不平衡电流为: I1=IH+In1 ︳I1|=|IH|-|In1| I1=IH-IH/2=455-227.5=227.5(mA) 同时,备用电源回路漏电继电器中的不平衡电流为 I2=In2=227.5(mA) 漏电继电器动作电流 IΔn=300mA 不动作电流 IΔn0=IΔn/2=150mA 综上所述,流经两路漏电继电器的电流,均超过其不动作电流,故两路电源的漏电报警装置均动作并发出闪光报警信号。 推理,如备用电源供电,主电源1K断开,虽没有H单相负荷,此时漏电保护装置不动作,但末端单相负荷工作时,仍会出现漏电保护装置误动作。 3技术处理措施 将双电源互投柜的2个进线接触器均由三极改为四极,即断开备用电源相线的同时也断开N线,主电源回路单相负荷电流不流经备用电源回路的N线,其全部由主电源回路N线返回变压器中性点。改装后,上级漏电保护器误报现象全部消除。互投柜下级接单相设备时,漏电继电器亦不误动作。 笔者认为,装设多级漏电保护器时,其负荷侧的双电源互投柜的进线接触器必须为四极,以同时切断电源的相线和N线,则双电源互投柜所带单相负荷正常工作时,漏电保护装置不会误报、误动作。

楼主:
双电源互投装置内,主电源、备用电源的进线断路器选用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时,为保证末端单相负荷正常工作,漏电保护装置不误动作,也须选用四极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