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抄表方法与线损分析

楼主(2008-08-28):
线损的统计与分析是线损管理的关键,只有准确、真实、及时地统计线损,科学地分析线损,才能够及时地发现异常、查找出原因,指导供电企业查处窃电、营业差错、计量故障等。10 kV及以下配电网的表计点多面广,10 kV和低压线损的统计与分析对供电企业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线损的统计更显得重要。本文仅讨论10 kV和低压的抄表和线损的统计、分析。 对于线损的统计,供电企业已制定了有关规定,如广东电网公司规定大用户的抄表时间为每月1~5日,其它用户为每月1~15日,线损要“四分”统计(即分电压等级、分站、分线、分台区),但即使在每月1~5日全部表抄完,而抄表是按现时普遍的人工分片抄,当月统计的线损对分析作用不大,因为抄表的不同期造成统计的线损与实际线损偏差大。例如一条10 kV线路,如果该线路下的配电变压器总表是每月1~3日抄完,而该线路出线柜的总表是每月1日抄,那么除非每台变压器的用电量和抄表时间在每个月是固定的,否则统计当月的线损与实际线损经常会偏差±3%以上,每个月线损率的波动很大,要分析累计半年或更长时间的线损才能发现异常,不利于及时发现窃电和计量的问题。10 kV线路的供电量越大,等额的窃电量或计量问题引起的少计电量造成的线损率波动越少。随着反窃电工作的深入,近两三年发现社会上的窃电也更隐蔽,一台变压器的窃电量会控制在1~2 kWh时,如果不及时发现和查处窃电,根据法规对不能查明窃电时间的按180天计算,那么即使供电企业按3倍向窃电用户追收违约使用电费,可能还是得不偿失。而计量问题引发向用户追补电费的工作更是越来越困难。因此,供电企业必须认真重视线损的统计和分析。 如何准确、真实、及时的统计线损,通过近几年的管理,肇庆四会分局总结了几种抄表方法,使每月的统计线损更接近实际。 一是按电压等级尽量做到供售电量同步抄。 以往是变电站的表计每月1日抄,配电变压器的总表和低压表分片抄,结果是每条10 kV线路统计到配电变压器的供售电量可能有几天的时间差,统计到低压用户的可能时间差更大,甚至每个台区统计的供售电量可能有几天的时间差。统计的供售电量时间差越大,造成统计线损和实际线损的偏差就可能越大。肇庆四会分局每个供电所安排专人对每条10 kV线路的所有总表同步抄表,即一条10 kV线路的所有总表,从变电站出线柜总表到线路最末端的总表的抄表时间尽量缩短,要求一天内按固定的路线抄完。如果该线路有某用户的用电量占比例较大,就抄变电站出线柜总表后,即抄该用户,尽量做到大部分售电量与供电量的时间同步。每个低压台区由一个抄表员从总表至各用户表按固定的路线抄完,这样,10 kV和低压台区分别统计的供售电量时间差可以控制在10小时之内,线损率的波动不超±1.4%。 二是运用现代科技的电子表冻结电量功能抄每月冻结电量。 三相多功能电子表和个别的单相电子表,可以每月固定的时间记录,并保存电表的用电量。肇庆四会分局将每条10 kV线路的变电站出线柜总表,和所有配电变压器总表更换为三相多功能电子表,将一台配电变压器的总表和所有用户表更换有冻结电量功能的用户表,并设置统一的冻结电量时间。这样10 kV线路和配电变压器台区统计的供售电量就不存在时间差。 三是运用现代科技的遥抄和低压集抄系统。 以上三种方法在肇庆四会供电局都有实施,并取得明显效果,各有利弊。第一种方法不用资金的投入,只须调整抄表和统计方法,配电变压器总表要抄两次,实施容易,但统计供售电量仍有一定的时间差。第二种方法统计的供售电量就不存在时间差,统计的线损准确,一个抄表周期可发现线损的异常,而且无须运行费用。现时专用变压器用户因执行峰谷电价已换多功能电子表,只须投入一定的资金将公用变总表更换为多功能电子表,对分析和控制10 kV线损,及时发现窃电量或差错电量较大的专用变压器有很大的帮助,经济效益可观,对供电量大的工业线路效益更显。配电变压器低压台区全部更换有冻结电量功能的用户表投入资金较大,和低压集抄系统相当,效益不如低压集抄系统。第三种方法可以每小时统计供售电量、线损,动态分析线损,也可以对某一用户实时监控,能及时发现异常,而且节约人力和避免人为的错抄,是最好的抄表方法。但投入资金量大,并需每月的通信费用。

楼主:
目前各地正进行大规模的配电网建设和改造,根据各地的实际,根据各条10 kV线路、各配电变压器台区的实际,选择合适的表计和抄表方法,对降低线损有重要作用,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网友A:
抄表还有这么多讲究,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