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端头和连结问题

楼主(2008-08-28):
都什么样的电缆连结需要线鼻子,截面积要求、端子连接方式(卡接式或普通旋接式等)等,望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管多的电缆,按标准都要接线鼻子,是多少平方的线就用多少平方的线鼻子。

网友B:
10平方以上要线鼻子,

网友C:
我们这的美国设备,没有用线鼻子的

楼主:
没有相关国标吗???????

网友D:
软线都需要用线鼻子的。

网友E:
线缆不论大小,用接线鼻后接触效果好,不易在接头发生问题。

网友F:
有的设备不用线鼻子,它自己带了类似的功能了

楼主:
卡接式端子有必要吗?自己觉得卡接式端子用线鼻子更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