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控制卡的问题

楼主(2008-08-28):
各位高手:想请教一下控制卡的底层函数库是怎么被调用的?用控制卡是如何控制变频器的?还有对步进电机的控制,如何改变步进电机的速度,是不是每次都要去改程序,还是在电脑里有一个地址专门来存放这个值,那这个地址又在何处?请问大家有没有现成的例子,给我看看程序是怎么编的,最好是用VB编的?

网友A:
VB有添加函数块, 应该把控制卡的.DLL函数库调入后,直接写函数就好。

你可以给函数中需要经常改的值定义为变量,然后通过输入给这个变量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有添加函数块, 应该把控制卡的.DLL函数库调入后,直接写函数就好。

你可以给函数中需要经常改的值定义为变量,然后通过输入给这个变量赋值。

谢谢!您所说的写函数就是对各个控件及文本进行编程是吧?我不懂控制卡,是忽然间被公司下的一个任务。

网友B:
只有明确了控制卡的具体型号,您的问题才能有明确的答案.

楼主:
刘老师,你好。我这是白山的MCP0814控制卡。

网友B:
这个卡,没用过,也没见人用过。白山的控制卡,这几年里在论坛里被人提的次数也不多。估计没有多少人熟悉。您还是问您的 供应商比较有谱。

网友A:
还是问供应商吧,应该有技术支持的。

恕我孤陋寡闻

这个卡,到不知道。白山就知道步进。

网友C:
在VC环境中调用卡的供应商提供的库函数,一般为动态链接库,如用隐式调用则需要四个文件头文件,编译链接的库文件。动态链接库  文件。设备驱动程序,说来还是有点复杂,要会VC

网友C:
据我观察,学习小样儿是个高手,可多向他请教,我公司也很多高手,不过是用PMAC卡,原理都一样

网友C:
用厂商提供的类,用类定义一个对象,用对象调用它的成员函数,将要修改的变量定义为数据成员

楼主:
谢谢各位。有没有谁愿意提供一个用vb写的例子,随便什么牌子的卡都可以,最简单的程序就行。比如说以一定的速度驱动x轴运动,速度可通过电脑输入改变就行。

tqjdwsh@163.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据我观察,学习小样儿是个高手,可多向他请教,我公司也很多高手,不过是用PMAC卡,原理都一样

刘版主才真正是高手,你这么说我,让我心惊肉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有没有谁愿意提供一个用vb写的例子,随便什么牌子的卡都可以,最简单的程序就行。比如说以一定的速度驱动x轴运动,速度可通过电脑输入改变就行。

tqjdwsh@163.com

以前写的程序,都留在原公司了。现在没怎么用过卡了。

网友B:
什么卡都可以?我用过的两种卡就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卡都可以?我用过的两种卡就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是从空白开始学起,先找一找门,入个门先。谢谢!

网友D:
大体上应该是一样的,底层函数还是差不多的,改变电机速度,卡上面不可调吗?不需要编程吧?

网友B:
“大体上应该是一样的,底层函数还是差不多的”

区别还是挺大的。相对低端的卡,所谓控制的计算工作大部分由PC完成,那么它设计的“低层函数”就会比较多,这些函数的运行效率会和PC的配置以及软件的配置有比较大的关系。有些卡,本身有独立的处理器,所谓“底层函数”的作用就只是PC与卡的通讯。执行不同的工作,采用同样的函数,知识函数中的参数不同。对这种工作方式,要确实编程的思路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改变电机速度,卡上面不可调吗?不需要编程吧?”

编程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网友E:
对:王知秋 关于

谢谢各位。有没有谁愿意提供一个用vb写的例子,随便什么牌子的卡都可以,最简单的程序就行。比如说以一定的速度驱动x轴运动,速度可通过电脑输入改变就行。

tqjdwsh@163.com

内容的回复:

卡的供应商,没有在资料里给你示例程序?

楼主:
我主要是想要知道底层函数库是怎么调用的。还想问问大家,单板机上能不能插控制卡?

网友B:
"我主要是想要知道底层函数库是怎么调用的。"

就我目前的理解,您可能需要找本VB的书看一下.

"还想问问大家,单板机上能不能插控制卡? "

您的单板机上,有PCI或ISA插槽吗?

网友F:
超级单片机

楼主(2008-09-27):
谢谢各位老师.单板机上有没有PCI或ISA插槽我还真是不知道.我老大说想用单板机,那东西便宜.我也是想向大家咨询一下.

网友G:
我公司就做运动控制卡,都会给用户提供函数库及调用方法说明书。
如有需要可以到我公司网站下载www.krxgk.com   KPCI-882 两轴控制卡,KPCI-884四轴控制卡

网友B:
"单板机上有没有PCI或ISA插槽我还真是不知道.我老大说想用单板机"

一般控制卡是使用通用PC接口的,也有使用串口、USB、以太网接口的。您用的是什么单板机?

楼主:
刘老师,你好。关于我们具体使用什么单板机还不知道,只是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方案。在网上也查到一些带PCI插槽的单板机。

网友B:
如果硬件连接没有问题,还要考察软件接口.如果是WINDOWS体系,几乎所有的控制卡都可以提供现成的软件接口,如果是LINUX,也有一些可供选择的产品,如果不知道用什么系统,那么也就不知道有没有可用的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