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恢复m440的出厂设置

楼主(2008-08-28):
各位高手,请问如何恢复m440的出厂设置? 非常感谢!

网友A:
把P10设置为30,之后的P0970设置为1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建议看看说明书吧,讲的很详细!

楼主:
本人实在是不想看说明书,各位高手能告诉我一下,实在是感激啊

网友C:
一楼不是已经回复了吗?

网友D:
大家一起学习,希望多多指教 !

网友E:
P10=30,P0970=1。很简单的啊。是说明书上就有

网友F:
P10=30,P0970=1

网友G:
呵呵;SIEMENS的参数是太多了;

先把PR10设成30,然后PR970设成1,等几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H:
把P10=30   P0970=1后, 操作面板出现“BUSY”并闪烁,停止闪烁后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建议你多看说明书,不然到用到他的时候你在找,特别是在现场,就够你受的

网友I(2008-09-27):
把P10设置为30,之后的P0970设置为1就可以了

网友J(2008-12-15):
1楼 10楼说的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