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光耦AT250V和A3120能否互换?

楼主(2008-08-28):
求教各位高手,光耦AT250V和A3120能否互换?急等回答!

网友A:
找一下pdf内部电路图比较一下,看看能佛替代

网友B:
可以的   本公司专业维修 变频器 伺服器  电话:13798863376  QQ 550584800   骆生

网友B:
如果负载惯量比较大的话建议不要用,可能会爆模块    本公司专业维修 变频器 伺服器  电话:13798863376  QQ 550584800   骆生

网友C:
可以的,我在台达的机器里用过

网友D:
功能差不多,不过尽量换相同型号的。芯片内部参数不同会对电路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