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系列PLC内部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8-08-28):
请教一下高手们,我现在想外部改变PLC内部的时间继电器的数值,应该怎么实现,用什么简单的外部设备,是不是叫拨码器?
程序又该怎么去写呢?请教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改变设定值可以用人机界面;

或用三菱的专用显示器;

楼主:
你这个应该是手编程器吧

网友B:
用电位器啊 就是PLC自带的电位器来设计啊

网友C:
用拨码器是对的,一个拨码器可以改变一位数,你可以在程式里*倍数,也可以多用几个,拨码器有5个端子,一个接COM,另外的接X0-X3,程式里要解码的,

LD M8000

MOV  K1X0  D100

LD M90

OUT T1 D100

END

上面的程式就是当你的拨码器上显示是9里,TI就是计0.9S,当然M90要在ON状态。

QQ:38680350

网友D:
何必呢,买个文本显示器,或者触摸屏就可以了。。

网友D:
有什么 问题可以问我,13377859056  朱,武汉瑞菱。。

网友E:
 支持一下,也涨点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