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1安装问题

楼主(2008-08-28):
step7 v5.1安装时提示上面的画面,请高手解释一下表示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A:
當一個項目文檔由多個軟體包共同開發時,該項目被打開的機器上必須含有當初開發所使用的軟體,否則雖然可以被打開,但是顯示不完整。

以上~~

楼主:
好的,多谢yuanle,是真正的高手,很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