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7.5KW 报接地

楼主(2008-08-28):
我的变频器是三台7.5KW是新的.ACS510,在调试时报接地(只是报警),

三台都是这样.请教?????

网友A:
电机是不是绝缘不好,也可能是软件问题,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低价精修各国品牌变频器、伺服器、数控机床  电话:13798863376  QQ 550584800

地

联系电

人:骆 先生    手机:13798863376    传真:0769 – 22258185

    箱:sanli1998@126.com

网友A:
FA15         本公司专业维修 变频器 伺服器  电话:13798863376  QQ 550584800   骆生

楼主:
对:骆松涛 关于

电机是不是绝缘不好,也可能是软件问题,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低价精修各国品牌变频器、伺服器、数控机床  电话:13798863376  QQ 550584800

地    谢谢,  还没带电机,只是变频器,输出带有电抗器

联系电

人:骆 先生    手机:13798863376    传真:0769 – 22258185

    箱:sanli1998@126.com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谢谢,  还没带电机,只是变频器,输出带有电抗器

联系电

楼主:
只是瞬间报一下接地,变频器直接就启动了.

网友B:
检查波浪形排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对:jingzhang 关于

检查波浪形排线,是否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波浪形排线没有问题,把接地故障功能禁止了,这样行吗?

网友C:
带电机还这样吗 ?    如果带电机还这样的话就去换新机器啊

楼主:
对:AHAHA 关于

带电机还这样吗 ?    如果带电机还这样的话就去换新机器啊

谢谢AHAHA:

带上电机也出现过报警,只是偶然出现.

难道三台变频器都有毛病吗?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你的电机是不是安装在一起,可能是由于线间干扰造成的,把报警屏蔽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