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压配电开关设备操作用的指令牌

楼主(2008-08-28):
【摘要】此文旨在通过改进人机界面,使人们意识到需要尽最大努力来保证负责操作各种各样不同结构中压开关的雇员的人身安全。
  本文还提供了选择方案,据EN50110—l标准执行应用的5条安全规程及特殊操作,使完成这些操作年,控制标准化。
  最后,通过举例,展示了推荐的常用设备操作规程应用的代表图样。
导言
  通过大量使用金属或绝缘封闭的中压设备和普遍使用简洁明了的方框图,工业事故的频率虽然被降低了,但误操作的风险仍未被衡底消除。
  现在或将来的各种样式都有各自的操作方法,而且有时带有多种联锁装置。这些对操作人员来说,可能导致混乱。虽然生产厂商的操作说明很清楚,而操作人员仍需要事先的培训。毫无疑同,操作人员必须仔细阅读使用说明。这种阅读不宜快速,对配电网的操作,这种阅读更是必不可少的。
  1999年国际配电网会议提出的方框简图的协调是必要的,但是根据EN50110—1标准,它没有给出设备安全作业的注意事项。
  此文建议使用指令牌图,其中每种类型中压设备的操作步骤用示意图表明,需要时,对设备每务操作项目进行改进,同样包括所有制造厂家使用的标准符号。
安全规程的表示
  电力设备安全运行的操作步骤如标准EN501O—l所定义的,可以概括起来并画出草图,以便使它们对操作人员来说变得更加明了易懂。
  任何公司关心的最根本的同题是效率,这就需要使用准确的术语和简明的操作规程。
  这些操作指令必须易学,需要时,还得就地复现而且,从现代通信的超势来看,引人注意的图象胜于条文。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Electrabel公司已决定,以一种自行附带注意事项的形式,用三种语言图示自己的安全条例,用象形图表示五个操作步骤中的每一个,通称“五条黄金法则”。
专用指令牌
  就操作人员方面来讲,在中压柜中最常见的事故或差错是疏忽或注意力不集中造成的,这归因于人机接口的多样性。这些不同点既有来自两种功能的相互作用,又有来自相同厂家的不同型号间,诸如此类的还有相同型号的系列改型。因此,柜体里除了简洁明了的方框图外,1999年(99年国际大电网会议)巳采用以本地语清楚显示其操作说明书。另外,说明书必须仔细、充分地写出每个操作步骤。

  不同人机接口间的主要差别:
  ·  用于不同操作的辅助件
  ·  这些辅助件插口的类型和形状
  ·  位置指示器
  ·  联锁机构
  ·  辅件的操作方向
  ·  特殊的操作(检查相位的一致性,更换熔断器,在中压电缆终端进行测量,调节保护继电器等的脱扣整定值等等)。
  相应地,对安全规程中的每个步骤,指令牌制图显示出必要的操作如何来完成,并且以什么程序来完成。
  每个步骤,以。5条黄金法则”宣传画的黑白象形图形式表示出来。
推荐原则
  指令牌只适用于使设备停止动转的操作,并使其安全有效地工作.
  因为比利时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除了生产厂商的名字和型号外,指令牌不包括任何文字,以便通用。
  原则上.对每个功能都应该有单独的指令牌。
  由下列字母示;
  ·K=负荷开关
  ·T=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
  ·D=断路器
  ·P=电位
  然而,由于负荷开关(K)和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T)之间在功能上类似,两者用一个指令牌就行了,特别是这两种功能为最常用的。
  下列以兰色表示:

  ·  中压开关设备的合分动作,指出它们的运动方向,用辅件操作以虚线表明其起始位置并以实线表示其终点位置;
  ·联锁动作I
  ·  已被拆卸的辅助件(熔断器,电缆室或熔断器室的观察板,等等);
  ·  目视检查的符号(观察孔和方向);
  ·  为每个安全操作步骤编的操作指令。

下列用黄色表示:
  ·位置指示器
  ·  铡量或检查装置(位置指示器、电压测试仪、相位校验器、或用于电缆试验或电流注入的专用装置)。

“禁止操作”的指令牌通常用红色
  当进人电缆室的指令牌打开时,小室要正确地翻开.为内部作业提供空间。
  在封闭的设备里,通过移动前面的观察板来认清标明可以进人的区域。
  在设备没有区分间隔的情况下,通常的标记方法是用指令牌或警示条来标明田

  为了使不同厂商指令牌上的表示一致,井使其被操作人员更容易明白,必须用符号代表不同的测试设备的操作程序。

网友A:
断路器人才网(http://dl.dqjob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