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发电机给变频控制柜供电会不会不稳

楼主(2008-08-28):
请问大家几个问题 :? 变频器输出电机线500米可以吗?

网友A:
没有问题,我们铁路内燃机车变频器就是通过柴油-发电机组供电,6500马力,变频器容量4800kVA.

网友B:
哇!好大的变频器,有机会一定要见识见识。

楼主:
确实好大的变频器,我现在用18.5的变频器    用20KW的 发电机功率够吗?

楼主:
支持国产变频

你们设备有没有供电不稳的现象,变频器和发电机中间加电抗器或稳压器之内的东西了吗?

网友A:
柴油机和变频器都有稳定中间直流电压的办法,功率限制。

网友:
很正常的。我之前的公司厂里面夏天,冬天经常断电,都是用发电机来带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楼主:
楼上的意思不用加任何辅助配件 也可以正常使用吗?

楼主:
DC24V的编码器电缆线延长100M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100m比较危险。理论上来说可以。但是实际使用只有看环境而定。

发电机直接带变频器,这个只要是还过得去的品牌发电机(旧的、二手的不包括哈)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