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OP POWER20 6EP1436-1SL11电源绿灯闪 求助!

楼主(2008-08-28):
SITOP POWER20 6EP1436-1SL11电源绿灯闪 请问一般是哪里故障?

现象绿灯OK灯 闪烁 输出电源24-28V跳变

问一般是哪部分故障

网友A:
这种电源没接触过。不好意思。

网友B(2008-11-01):
会不会是输出端有短路了,保护了?

网友C:
没有遇到过 拆下负载端量量电压是否正常 是否还闪

网友D(2009-12-02):
我公司也有一台西门子同型号电源,表现的现象一样,空载电源绿灯闪。过电流回路元件量了量没找到故障器件。

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输出端有短路了,保护了?

不是短路,西门电源短路时,亮黄灯,应该是空载指示,西门子电源采用的是正激式电路,空载时电压会拉高

网友F:
联系我QQ199892728,可能我会给你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