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PS不间断电源容量的确定问题

楼主(2008-08-28):
关于UPS不间断电源容量的确定问题
根据负载容量及性质,选择适当的UPS不间断电源,既可保证UPS的供电质量,降低故障率,又可节省投资,提高经济效益。一般来说,UPS容量的确定主要是要满足当前负载的需要,同时,也要考虑几个因素:

(1)负载性质对UPS输出功率的影响。当前大部分UPS生产厂家在产品说明书中所给的输出功率都是指负载功率因数为-0.8(滞后)时的值,而UPS电源实际可带的负载量是与负载功率因数密切相关的。当负载为纯电阻性或电感性时,逆变器在额定功率下其有功功率将有所下降。所以在考虑UPS容量时,对不同的负载功率因数要进行功率折算。通常可作这样的估算:假设负载功率因数为-0.8(滞后)时UPS额定功率为1kVA,则当功率因数为-0.9和-1.0时,输出功率分别约为0.9~0.92kVA和0.74~0.77 kVA。对于计算机类负载,只要负载的峰值系数在UPS允许的范围内,UPS基本上可以输出额定功率,对于电感性负载,则需酌情加大UPS不间断电源容量。

(2)UPS容量较负载不宜过大,以免使其过度轻载运行。过度轻载运行虽有利于降低逆变器的损坏概率,但可能造成市电停电时,电池放电电流过小而放电时间偏长,在电池保护装置故障时,电池组被深度放电,而遭永久性损坏。

(3)UPS容量不宜过小,以免使其长期处于重载运行状态。这样虽可节省一部分投资,但由于逆变器处于重载运行,其输出波形将发生畸变,输出电压幅值抖动过大。这样既不能为负载提供优质电源,还极易造成UPS逆变器的损坏,所以,即使从经济角度讲也是得不偿失。根据目前一些UPS厂家推荐,UPS不间断电源负载量不宜长期超过其额定容量的80%。

网友A:
下回购买时一定注意这些提醒。

网友B:
平时都是估算的,没注意还有其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