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极式液位控制器好用吗?

楼主(2008-08-28):
现在需要控制高低液位,因为罐体已经投入使用了,侧装很麻烦,所以选择顶装。

电极式液位控制器很便宜,就是不知道可靠不?

各位同仁,有用过的交流一下了。

网友A:
电极式液位的测量方式是可靠的,是观察锅炉液位的重要指标。控制器的质量要好,不是便宜的问题。

网友B:
l楼市没弄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上说得是锅炉汽包液位测量用的电极测量筒(侧装)加二次仪表,而楼主说得是液位继电器,欧姆龙的质量很好,关键是电极要做好,最好用不锈钢材料做电极;另外可以用两个电缆浮球液位开关(一个做高位另一个做低位)或一个电缆浮球液位开关(利用浮球上下浮动的阈值区间做液位控制)。

网友A:
电极式或电接触式液位控制器           利用液体的导电性能来设计各种控制液位的控制器,  电极式的按照方式不同,使用的场合设备也不同。下图是应用在锅炉上的。

楼主:如是开口容器可采用本控制器是利用液体的导电性能,完成对液位高度进行检测和控制的仪表。由于采用交流信号,所以防止了电极的电镀和电解效应,使电极不会因受腐蚀和积垢而失效。本控制器功能分单/双通路,单通道 可实现一点液位的高度报警或控制,双通道可实现上、下限两点液位高度报警或控制以及二个液缸的液位 高度报警。适用于医药、食品、水处理、化工等行业的液位上、下限报警及自动给、排水控制。

网友C(2008-12-12):
建议使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带外牙螺纹,用加接普通的PVC管和接口可以自行延长长度,从而实现顶装。其工作原理是:
通过电子探头对水位进行检测,再由水位检测专用芯片对检测到的信号进行处理,当被测液体到达动作点时,芯片输出信号使内置的继电器或开关动作,从而实现对液位的控制.配合水位控制器可实现控制水位自动化。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紧装还有一定的防波浪功能,任意角度安装,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安装很方便.工作电压24V,有水输出24V,无水0V,可与PLC配合使用.网址: 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网友D:
专业物位仪表生产商,一直致力与物位仪表行业(液位,料位、温度、压力一应俱全),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加我QQ:77395457 随时为您排忧解难!

网友E:
电极式的要保证清洁,经查检查。最好再加其他保险措施

网友F(2009-04-17):
浅谈工业锅炉安全控制
一、 前言
工业锅炉是否安全,最关键的是:一、确保锅炉水位正常;二、确保锅炉压力在额定范围以内。工业锅炉在使用前,首先要检查是否安装了“锅炉水位报警器”,如果没有安装,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使用。否则,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济济损失,有关责任人会触及法律。
二、 工业锅炉水位报警器的分类
按类型可分为:1、浮球式锅炉水位报警器
2、磁控式锅炉水位报警器
3、电极式锅炉水位报警器
4、单元组合仪表式报警器
三、各类锅炉水位报警器的优缺点
1、浮球式锅炉水位报警器
优点:
○1、报警器不受水质影响,适合与任何水质,不存在结垢问题。
○2、结构简单。
○3、受水位波动影响小。
缺点:
○1、成本高,水位控制器+水位报警器一般在2000元左右,如果在加上控制台上的显示、声光报警部分,至少需要2500元以上。
○2、因为该类报警器属机械位移运动控制,存在摩擦、卡死等现象。
○3、维修复杂。
○4、水银开关易损坏,且维修成本高。
○5、使用压力低,最高一般不得大于3.8MPa。
2、磁控式锅炉水位报警器的优缺点
优点:
○1、报警器不受水质影响,适合与任何水质,不存在结垢问题。
○2、结构简单。
○3、受水位波动影响小。
缺点:
○1、成本高,一套锅炉水位显示控制报警器一般需要2500元以上。
○2、因为该类报警器属机械位移运动控制,存在摩擦、卡死等现象。
○3、维修复杂,用户自己很难维修。
○4、干簧管开关易损坏,且维修成本高。
○5、使用压力低,最高一般不得大于3.8MPa。
3、电极式锅炉水位报警器的优缺点

优点:
○1、成本低廉,全套带有显示控制报警连锁等多功能“锅炉水位报警器”,售价在1000元以内。
○2、结构简单,维护方便。
○3、使用寿命长,一般可与锅炉共寿命。
○4、功能齐全,具有水位显示、水位控制、高低水位报警、极限低水位报警连锁保护、锅炉压力超压报警及其连锁、控制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5、适合任何压力锅炉,最高承受压力可达30MPa (300Kg)。
缺点:
○1、受水质影响,存在结垢问题。
○2、受水位波动影响较大。
○3、易受外界干扰。
四、 用户选型
针对各类用户不同情况,选用以上三种锅炉水位报警器各有优缺点。对于高压锅炉只能选用电极式锅炉水位报警器,因为它特别适合高压锅炉使用。针对中小型企业应该优先选用,浮球式锅炉水位报警器和电极式锅炉水位报警器,针对于电极式锅炉水位报警器的缺点:
○1、受水质影响,存在结垢问题。○2、受水位波动影响较大。○3、易受外界干扰。目前,天津市安保锅炉仪表厂,最新研制成功一款新型多功能锅炉水位报警器,有效的克服了上述缺点。
1、针对受水质影响,结垢问题。该厂采用脉动交换非线形不对称信号电压,低电流,传导电流在微安级(10μA),从此有效地克服了因为水质问题,所造成的结垢现象。
2、针对受水位影响较大问题。该厂采用目前比较先进的抗干扰技术,实行智能滤波技术,有效的阻止干扰源进入系统,真正的解决了各类干扰问题。
3、关于易受外界干扰问题,特别是很容易受变频器干扰的问题,是此类仪表最难解决的大难题。该厂在此问题上,经过几百次实验,终于于今年,推出了一款“UDZ-141X-G 型多功能锅炉水位显示控制报警器”。该报警器的问世,有效的解决了受外界干扰问题。此类仪表采用了随动跟踪技术,当无干扰信号时,系统处于戒备状态,当弱干扰信号出现时,系统处于滤波状态,当强干扰信号出现时,系统处于阻塞状态。从而实现了无干扰运行。
待续。。。。。。

卷搞:天津市安保锅炉仪表厂 网站:http://wangyu86.cn

网友F:
我厂专业生产水箱\水塔\罐体等液位控制仪,如果需要,可以参考我公司网站:http://wangyu86.cn  可能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G(2009-12-24):
谁有质量可靠、且好用的水箱液位计 给我联系 0537-2235334 孔

网友H(2012-06-21):
电极液位计性能可靠,安装方便,价格低,非常好的一款测量高低液位的产品,需要跟我联系0535-6988161/6988167,18254551625公司网址http://www.allmy.com.cn 本公司专业生产液位产品

网友I:
电极液位计,有特点,价格也低。。。。

可回民舌:大球傻呆呆,小螺丝球硬棒棒~~~~~~~~~

辩证法哩凯

电极液位计,即便用高频激励,时间久鸟,还是会结垢滴,,所以隔断时日拆鸟除垢清洗,不可避免哩凯

有些太阳能热水器上,有用电极液位计,

曾有清华大学个杨老师,大前个年和俺谝,他舌太阳能液位电极,一年以后就不灵光咧

杨老师又舌:若谁家能造个5、6、7、8年不用维护滴液位探头,带上显示和高低限报警控制,价格再做到300元内,那市场大滴,无边无际,一年能有上百万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