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极式液位控制器好用吗?

楼主(2008-08-28):
现在需要控制高低液位,因为罐体已经投入使用了,侧装很麻烦,所以选择顶装。
电极式液位控制器很便宜,就是不知道可靠不?
各位同仁,有用过的交流一下了。

楼主:
有用过的朋友交流以下,理论上分析还是可以的。

网友A:
没听说过,什么电极的,如果便宜可以选择浮球液位开关,很便宜,而且可靠

测量范围是多大?

网友B:
可靠不可靠看三个电极的安法。

液位控制器没问题。

网友C:
便宜,看用途,很多地方都有用

网友D:
用电极来测量控制液位的方式是可靠的,关键是控制器要好。

如是开口容器可采用本控制器是利用液体的导电性能,完成对液位高度进行检测和控制的仪表。由于采用交流信号,所以防止了电极的电镀和电解效应,使电极不会因受腐蚀和积垢而失效。本控制器功能分单/双通路,单通道 可实现一点液位的高度报警或控制,双通道可实现上、下限两点液位高度报警或控制以及二个液缸的液位 高度报警。适用于医药、食品、水处理、化工等行业的液位上、下限报警及自动给、排水控制。

网友E:
我用过,关键你用在什么测量什么液位?要注意一下选择.我用个一种三百多的.

用在砂水分离缸中.

网友F:
我用过是不可靠,现改为浮球液位控制器,效果不错。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要测量的是玉米浸泡罐的液位,因为有一定的粘度,就跟牛奶的粘度差不多吧,所以用浮球的应该不是很可靠,时间长了球可能被粘住浮不起来了。
选择射频导纳的肯定没问题,不过价格就要高很多了,并且分析原理,两者也差不多,都是靠测导电性能。

从原理上分析,电极式液位控制器应该不错,可就是我没用过。

楼主:
对: 陈二诚 关于

我用过是不可靠,现改为浮球液位控制器,效果不错。

内容的回复:

是什么原因不可靠呢?有液位的时候不动作吗?还是有时动作有时不动作呢?

网友G(2010-11-18):
韩女星朴慧尚自杀韩国演艺界手拉葫芦再次发生艺人自杀事件,电动葫芦韩国女演员朴慧尚12日上午被人发现在家自杀身亡,年仅29岁。吊装带其好友透露,朴慧尚被人发现时已死去多时,起重滑车系自杀。警方结束现场调查后,遗体被送到位于首尔的一医院灵堂,并于14日火化 投入式液位计 液位变送器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浮球开关 浮球液位计 液位计 浮球液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计 电缆浮球液位开关 连杆浮球液位开关 小型浮球液位开关 投入式液位开关 气动敲击锤 料位计 侧装浮球液位开关 料位开关 超声波液位计价格 阻旋式料位开关 流动开关 磁翻板液位计 雷达液位计 上海液位开关 超声波液位开关 电容式液位计 电容式液位开关 阻旋物位开关 射频导纳液位开关 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 音叉开关 阻旋料位计 阻旋式料位计 静压式液位计 上海压力变送器 压力液位变送器 射频电容料位计 射频导纳液位计 射频导纳料位开关 射频导纳料位计 浮球连续式液位计 流量开关 压力变送器 3051压力变送器 电极液位开关 涡街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 金属转子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 V锥流量计 浮球连续式液位变送器 环链电动葫芦 手扳葫芦 手拉葫芦 电动葫芦 爪式千斤顶 Flat Iron GHD Straighteners Hair Straighteners CHI Iron ghd mini styler ghd hair straighteners ghds shopping 射频电容料位开关 射频电容液位计 射频电容液位开关 侧装浮球开关 液位开关 浮球式液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