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的选型

楼主(2008-08-28):
中间继电器可作为保护用,也可作为自动装置控制用,以增加保护的控制回路的触点数量及容量、扩大控制范围的提高控制能力等。然而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化电气产品,如何合理选择、正确使用,是控制系统操作、管理人员密切关注并且必须优选解决的实际问题。由于我单位的作业场所限制,则更加强了电力系统自动化装置在运行过程中的特殊性。要做到合理选择,正确使用,就必须充分分析控制系统相应的实际使用条件与实际技术参数要求,恰如其分地提出选择中间继电器以满足必须达到的技术性能要求。

  根据我们在现场使用中体现出的问题,具体说来,大致可按以下几种要素分析研究,确认所要求的等级。

1 地理位置气候作用要素

  主要指海拔高度、环境温度、湿度、和电磁干扰等要素。考虑控制系统的普遍适用性,兼顾必须长年累月可靠运行的特殊性,装置关键部位必须选用具有高绝缘、强抗电性能的全密封型(金属罩密封或塑封型,金属罩密封产品优于塑封产品)中间继电器产品。因为只有全密封继电器才具有优良的长期耐受恶劣环境性能、良好的电接触稳定、可靠性和切换负载能力(不受外部气候环境影响)。

2 机械作用要素

  主要指振动、冲击、碰撞等应力作用要素。对控制系统主要考虑到抗地震应力作用、抗机械应力作用能力,宜选用采用平衡衔铁机构的小型中间继电器。
3 激励线圈输入参量要素

  主要是指过激励、欠激励、低压激励与高压(220 V)输出隔离、温度变化影响、远距离有线激励、电磁干扰激励等参量要素,这些都是确保电力系统自动化装置可靠运行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按小型中间继电器所规定的激励量激励是确保它可靠、稳定工作的必要条件。

4 触点输出(换接电路)参量要素

  主要是指触点负载性质,如灯负载,容性负载,电机负载,电感器、接触器(继电器)线圈负载,阻性负载等;触点负载量值(开路电压量值、闭路电流量值),如低电平负载、干电路负载、小电流负载、大电流负载等。

  任何自动化设备都必须切实认定实际所需要的负载性质、负载量值的大小,选用合适的继电器产品尤为重要。继电器的失效或可靠不可靠,主要指触点能否完成所规定的切换电路功能。如切换的实际负载与所选用继电器规定的切换负载不一致,可靠性将无从谈起。

网友A:
中间继电器真是无处不在啊。:)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B:
如果需要中间继电器可以联系我,我为三菱及LG低压电气一级代理,货期好,价格也好,如有需要请联系QQ:373084330 电话:13764031327

网友C:
施耐德中继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