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V少油开关及真空开关常见的故障分析

楼主(2008-08-28):
在开关的常见故障中,分闸线圈、合闸线圈的故障占了开关故障的90%以上.珠江电厂6kV配电系统采用天水长城开关厂生产的少油开关和真空开关,操作机构配的都是CD10.现对其分、合闸线圈常见故障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具体措施,供同行参考.

1 分闸线圈烧毁的原因

1.1分闸控制回路辅助开关接点使用不当

分闸控制回路上接有一对延时动合接点,该延时目的是为了保证断路器在合闸过程中出现短路故障时能完成自由脱扣.然而,当断路器开关合闸时间极短,远小于断路器的分闸时间,断路器未来得及脱扣时就已合闸到位,此时,分闸控制回路的延时接点的延时作用将失去意义.相反,该延时接点在分闸过程中,由于辅助开关动静触头绝缘间隙较小,经常出现拉弧现象,频繁拉弧,久而久之使辅助开关的触头烧毁,继而引起分闸线圈烧毁.

1.2辅助开关分合闸状态位置调整不当

在断路器分合闸状态时,应调整辅助开关使其指示到标示的范围内,然而实际调整断路器开距和超行程等参数时,会改变断路器分合闸的初始状态,而辅助开关分合位置的初始状态未做相应的调整,将导致辅助开关不能正常切换分合闸回路而使分闸线圈烧毁.

1.3辅助开关拐臂螺丝松动

由于开关在正常分合时,振动力比较大,长期的开关分合闸会导致辅助开关拐臂螺丝松动,使辅助开关不能正常、准确地切换,导致开关的分闸线圈烧毁.

1.4分闸电磁铁机械故障

线圈松动造成开关分闸时电磁铁芯位移,使铁芯卡涩,造成线圈烧毁.

1.5开关拒分控制回路正常时,开关出现拒分的故障均为四连杆机构问题,死点调整不当,使开关分闸铁芯顶杆的力度不能使机构及时脱扣,使线圈过载,造成分闸线圈烧毁.

2防止分闸线圈烧毁的措施

(1)将分闸回路的延时动合接点改接为一对普通的常开接点,经常检查辅助开关的接点及辅助开关的拐臂螺丝,正确调整辅助开关的位置,使辅助开关与开关分合闸位置正确、有效地配合.

(2)固定好分闸线圈,经常检查分闸线圈的铁芯有无卡涩.

(3)正确调整好开关的四连杆机构,经常检查开关的自由脱扣是否正常,开关的低电压动作试验是否满足要求.

3合闸线圈烧毁的原因

3.1开关机构故障当开关合闸控制回路正常时,开关出现拒合的大部分故障为断路器灭弧室内导电杆的导向板损坏,使导电杆偏离垂直运动轨迹.当开关合闸时,导电杆不能正常运动,开关合闸铁芯受到一个反作用力,使合闸铁芯过载,引起线圈烧坏.

3.2辅助开关位置不当

正常合闸时,开关的合闸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与辅助开关的常闭延时接点串联,开关合闸后,辅助开关接点自动切断合闸回路,当辅助开关位置不当时,可造成合闸线圈通电时间过长,致使合闸线圈烧坏.
3.3合闸接触器故障

开关合闸时,由于合闸电流比较大,控制回路不能直接控制合闸线圈,只能通过合闸接触器间接接通合闸线圈.因此,当合闸接触器发生故障时,不能及时断开(例如:合闸接触器主接点粘死),使合闸线圈通电时间过长,烧毁线圈.另外,合闸接触器的线圈电阻变大,会使合闸接触器正常通电时吸合力度不够,主触点产生拉弧,久而久之,合闸接触器的主触点接触电阻增大,间接地影响开关合闸线圈的励磁电流,使合闸线圈的励磁力度不足,铁芯不能正确动作,使线圈过载,造成线圈烧毁.4合闸线圈烧毁的预防措施

(1)将少油开关的导向板材质更换成环氧树脂板,有利于避免导向板损坏.

(2)正确调整辅助开关的位置.

(3)经常检查开关合闸接触器线圈的电阻及主触点.

珠江电厂现有6kV少油开关200多台,6kV真空开关20多台,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使开关的故障率大大降低,减少人员的检修工作量,提高了6kV高压配电系统的运行可靠性.

网友A:
断路器人才网(http://dl.dqjob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