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阀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8-08-28):
刚接触一个项目要用到电动阀
本人以前没有接触过
请问:
1、什么是阀位反馈?作用是什么?
2、电动阀是不是有阀位反馈?或者在一个控制回路里面到电动阀的信号有几个?是不是除了调节信号外,还有阀位反馈的信号,也就是
应该有4路信号进出电动阀!?
菜鸟发问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有些有阀位反馈,有些没有。

一般单控阀或双控阀有2个反馈,调节阀有一个反馈。

网友B:
1 阀位反馈就是将阀的位置信号反馈给控制系统。

作用就是

采用计算机的控制系统为什么要有阀位反馈信号?

阀位信号最能反映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输出及其动作情况,而计算机的输出与阀位有时又不完全相同(在手操位置时),把阀位信号反馈到计算机,形成了一个小的闭环回路,其主要用途有:

(1). 作为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跟踪信号。计算机控制系统与一般的调节系统一样,都有手操作作为后备,由手动操作切向计算机控制时,阀位和计算机输出不一定相同,为了减少切换时的干扰,必须使计算机输出跟踪阀位,所以要有阀位反馈信号。

(2).作为计算机控制系统的保护信号。计算机控制系统的优点之一是逻辑功能强。引入阀位反馈信号。可以根据阀位设置上下限报警,以监视计算机的输出单位或位与计算机输出的偏差报警,,以监视阀位回路或计算机输出根据阀位,作为程控切换的依据等保护功能。

2 一般电动阀没有阀位反馈,需要另配,或者直接购买有阀位反馈功能的电动阀。输入输出视功能而定。

网友C:
可以把它看成是接触器的辅助触头,

网友D:
讲简单点就是相当于在阀杆的行程中加一个滑动变阻器,阀杆从全关到全开有一个电压或电流变化(一般为1到5V或4到20MA),就是这样的原理,作用就是让操作者知道现在法门到底开的袄怎么样的程度

网友E:
电动阀一般设计6根进线,2根220V电源;2根电机正反转控制开关阀,2根阀位反馈信号线..

网友F:
阀位反馈不一定都有,需要开度准确定位的才会有

楼主:
谢谢各位!!!!

对电动阀的调节信号是不是应该用 脉冲信号
阀位反馈信号是否是 上限反馈信号 下限反馈信号
阀位反馈信号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的?

网友G:
最好找到说明书好好看一看

网友H:
现代新型号的电动调节阀都是由电动执行机构和阀门两部分组成,伺服电路已经由生产厂家制作在电动执行机构内部了(以前是单独的一部分)。共有6个接线端子,两个输入,两个反馈,两个电源。输入、反馈信号II型仪表是0-10mADC,III型仪表是4-20mADC。

也有电动调节阀采用脉冲信号进行控制的,一般进口设备用的较多。

最好仔细研究一下配套资料。

网友I:
你说的是不是电动调节阀啊!

网友F:
上下限是开关信号,阀位是模拟信号,用mA信号的比较多

网友J:
楼上的六线制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K:
也学习一下,长知识

网友L:
电动阀如果是开关量控制动作的,就用DO控制;如果是模拟量控制,就用AO。阀位的反馈,如果是开度信号,模拟量的,就用AI;如果是开关量反馈开、关限位,就是DI信号。这得看你的阀门到底是啥信号的。

网友L:
阀门的种类很多,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K(2008-10-16):
对应阀的位置输出模拟量或开关量信号

网友M:
阀位反馈就是阀状态的显示? open? 和 close

网友N(2009-09-16):
引用 网友H:

现代新型号的电动调节阀都是由电动执行机构和阀门两部分组成,伺服电路已经由生产厂家制作在电动执行机构内部了(以前是单独的一部分)。共有6个接线端子,两个输入,两个反馈,两个电源。输入、反馈信号II型仪表是0-10mADC,III型仪表是4-20mADC。这是6线制设备,还有一种是4线制2根电源线2根反馈先电源L线公用。

也有电动调节阀采用脉冲信号进行控制的,一般进口设备用的较多。

最好仔细研究一下配套资料。

网友O:
阀位反馈就是将阀的位置信号反馈给控制系统,显示出阀门的开度大小。同意二楼的观点。

网友P:
电动阀有电流输入与输出反馈信号电流,同里也有限位开关与过力矩开关,有些有过流保护与过压保护等。

阀位反馈就是跟踪阀的位置的一种信号,它与信号输入是一一对应关系。

网友Q:
主要是反馈阀门的实际开度,有时也把信号作为一些特殊用途.(例:快开到一定的位置在进行常规PID控制等.)

网友R(2012-01-09):
空调冷却塔出水管上的电动阀门 与冷冻水系统一样,西门子电动阀价格www.zjjbzk.com冷却水要在一定的流量下冷水机组才能正常运行,当空调系统在低负荷工作时,冷却塔运行也要随之而变,因为若冷却塔运行不变,则其出水温度将低于设计值,这将不利于冷水机组的正常运行,为改变这种情况一般采用冷却塔风机变频系统,通过回水温度来控制风机的转速达到目的。另一种采用的是控制冷却塔风机的运行台数来达到控制水温的目的。 当多台冷却塔并联运行,若在低负荷需减少冷却塔运行台数时,关闭不运行冷却塔进水管上的电动阀门,这样不运行的冷却塔集水盘里的水就有可能被冷却水泵抽空,从而空气进人水泵,对水泵的运行性能产生影响。为解决此问题,一些设计在冷却塔的出水管上加设了电动阀门。这样就增加了投资,同时也增加了运行管理的难度,而且当电动阀门一旦关闭不严就失去了其作用。其实只要将并联的多台冷却塔的集水底盘用水管连通即可,这样既可以减少投资又减少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