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下载程序的那根电缆可以用普通的串口延长线来代替不?

楼主(2008-08-28):
手头已经有一个适配器了,但是没有缆线,能不能用一个普通的串口(公转母)延长线来替代?就是说电脑串口先用这个延长线接出来变成母的接口,再接到适配器的RS232口,然后适配器的另一端接到PLC上。

楼主:
可是我怎么试了很久都连不上啊,你看我这样的设置有没有问题。我把适配器拨到19.2K的位置上,step7中的set PG/PC interface 选择 PC Adapter(MPI),速度也都选择19.2K,串口默认选择com1(也只有一个串口),然而下载的时候告诉我说连接到adapter时出错。

网友A:
可以但要接两条一样的

楼主:
楼上的,什么叫两条一样的啊?我这根就是把串口的那9根针引出来而已,没有任何花样在里面啊

网友B:
要有正确的接线图,不是平行引出的

网友C:
不懂,关注以下

楼主:
看到解答了,不是普通的延长线,需要用两个RS232母头自己做一条串口延长线,线具体做法如下:(7和8需要短接)
      2-------3
      3-------2
      5-------5
    ┌7-------7┐
    └8-------8┘

网友B:
这个在232-mpi的使用说明书上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D:
78好像不用短接吧?只像23那样调个方向就行了。

网友E:
78不需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