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动控制卡的选型

楼主(2008-08-28):
没有用过运动控制卡,不知如何选择,希望指导:

4轴的一个机械手,用于工件抓取到检测工位,并将检测后的工件分类摆放,精度范围是正负0.1mm 不使用PLC,

目前惯量和转矩还没有计算出来。

在性能稳定的情况下:

 常用的品牌有哪些?高、中、低档的品牌如何选?对应的哪些伺服控制器及电机兼容性好?

 价格范围如何?最廉价的方案如何?

网友A:
你要求的正负0.1mm主要看的不是控制卡,而是采用什么机械传动方式,不知道你这个4轴机械手是关节式的还是XYZ加R轴那种?具体等你的转矩要求,惯量以及速度加速度要求出来之后,选择合适的伺服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公司的话,就推荐如下配制:

     控制卡:英国trio,MC206X (如果要想配合电脑使用,就用PCI208),4轴完全胜任。

    伺服:采用施耐德Lexium05系列,惯量小,响应快,编码器分辨率16384,价格方面低于西门子等,性能方面高于日本松下安川

精密行星  减速机(根据负载的质量和传动方式选用)

执行机构:(精度范围是正负0.1mm )由于缺少运动距离和运行速度,所以目前不好给出哦。如果距离短,速度慢,滚珠丝杠的传动方式是可以做;如果距离在2米以上,抓取摆放速度快,可以采用高精度的同步带;如果距离5米以上,就选齿轮齿条传动吧。

呵呵,随着你给出指标的详细,将来所选的电机、传动机械也会给出更详细,希望你的设备能早日作成成品。

网友C:
一起讨论yuelisong@gmail.com

网友D:
4轴  XYZ+R? 还是机械臂?  速度多少?

精度0.1mm 步进也可以  但主要还是看机械精度

网友E:
貌似纯点位运动,踏莎行的配置好是好,就是太贵了.这东西国产的卡就可以

网友F:
我们用自己的运动控制卡做过4轴码垛机械手,包含示教功能,脉冲控制可以选用任何一款包含脉冲控制的伺服电机,(欧美、日系、台湾、国产均可),需要请联系:lwzm88@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