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断型高速计数器和硬件高速计数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28):
请问个位达人程序中断型高速计数器和硬件高速计数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硬件计数是独立的,不受CPU影响,不会有总和频率的概念

网友B:
台达EH的PLC是否也有硬件计数功能 ,我知道永宏有

网友C:
普通的高速计数器靠中断方式来处理,可处理的速度受限于cpu的执行效能,plc的cpu就一个,高速计数点越多,就像电脑的多任务一样,cpu会处理不过来,有当机

的可能性。二硬体高速计数器,不受限于cpu也不影响cpu执行效能,仅限于硬体电路的反映时间,所以说一般硬体高速技术特快,可以高达200k,甚至更高。

不知道台达的EH有没有,但知道丰炜的plc肯定有。

网友D:
台达的 也有

网友E:
呵呵;PLC内的高速计数器是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的,但只有几个;

普通的计数器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