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拜各位高手

楼主(2008-08-28):
我有一台550可异扎机,收卷机老是收不紧,调试一次几天老问题又出现。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能长久耐用?

楼主:
我有一台550可异扎机,(主机590,收卷591控制)收卷机老是收不紧,调试一次几天老问题又出现。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能长久耐用?

网友A:
收卷机收不紧应该是张力过小,线速度高低不稳定。
想办法把张力控制的稳定效果就比较好.
可以试一试。
如果没有张力检测和张力控制,就费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