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问了西门子技术支持一个MMC卡问题,不知道他回答的对不对

楼主(2008-08-28):
起因是我的MMC卡中下载的组态信息有问题,因此想清空掉卡中的内容,于是先上网查了下,看到有人说是这么清除的,首先将开关拨到mres直到stop灯闪两下,然后放回到stop又快速拨到mres,这时mres快速闪动6下,松开,这时卡中的内容就清掉了,但是试了下好像对我的卡无效。
于是打电话问西门子技术支持, 被告诉说只有在卡插进去后stop灯一直闪烁的情况下(没清除前)这种清除方式才有效,否则清除不了卡中的内容,而我的MMC卡没有清除的时候stop灯是常亮的。

不知道他们的回答对不对?我还有什么方法清除卡里面的内容啊?

网友A:
在线清除才行,那样只是清除了PLC的内存,卡上的数据是搞不掉的.

网友B:
干吗这么罗嗦,在线删除里面的所有的dd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对,在线删除.如果有专门的读卡器的话,格式化也可以.

网友D:
打倒mres位置时间长一些,如果只是stop灯闪两下,是复位,不是清除

网友E:
西门子网上课堂有mmc卡的教程,你又何苦去问人家呢?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F:
还是我来给你解答一下吧

分两种情况:1、对于老式的CPU,不带MMC卡的,就采用你说的那种方法清除

                        2、对于新式的CPU,必须带MMC卡的,就不能这样清除,可以采用在线清除,全部选择下然后删除,不用担心SDB问题,它是删不掉的

因为CPU带有自识别功能,当你对新式的CPU采用以上删除方法时,删除的不是卡里的东西,当你再次上电的时候,CPU又会把MMC卡的东西自动复制到PLC,所以等于没删除。

楼主:
谢谢楼上的,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