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2个与HITECH触摸屏进行数据交换?PWS-700X

楼主(2008-08-28):
如何把2个与HITECH触摸屏进行数据交换?PWS-700X PLC是1个台达 1个S7-226,S7-226读取台达内部输入点和寄存器数据

楼主:
可能需要宏指令,没有用过

能否提示提示怎样做?

以前用PWS-700X扩展按键,因扩展按键频繁使用不稳定,出现误动作。险些出事故

S7-226在壹移动设备上,按钮不能够直接安装在S7-226输出点

S7-226通过一根27米电缆与人机界面连接,

准备通过台达PLC扩展10个按钮输入

网友A:
如果数据量不多的话,用mov指令吧,得需要屏的内部寄存器@吧

网友B:
在BACKGROUND宏中将台达的变量值赋给S7 200变量即可

网友C:
本人有全新PWS6600S-S低价出售 QQ251907662

网友D:
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可以用鼠标直接拖标签,来实现数据相互交换。网上有免费的软件,可以下载模拟。不过,红狮的屏要比HITECH的贵很多很多。功能强,价格高。http://www.redlion.net/Support/Downloads/SoftwareLibrary/Crimson2.html                        选择Crimson 2.0, Build 2.0.0.439B

网友D:
或者加我QQ:329360862;MSN:shihonglai@hotmail.com

楼主(2008-09-27):
我询问后得知PWS-700X 没有宏指令

新版本6560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