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儿有卖变频器维修书籍的?给推荐一本。谢谢!

楼主(2008-08-28):
小弟初学习变频器,求各位赐教!

网友A:
到当当网去找找会有惊喜的。

网友B:
到大的新华书店去找一下;

不过这些书多是简单的说明;

网友C:
看书不如自己学,自己学不如别人教。

网友D:
在工控网上多交流,有很多东西比书上的都实际的多

网友E(2008-11-01):
中国第一本关于工控类产品维修的书籍《变频器维修技术》,已经由广东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凝聚容济公司多位维修工程师的精髓,是技术人员最好的维修指南和学习手册,现面向社会公开发行。

章节-节选一

主板故障往往表现为系统启动失败、屏幕无显示等难以直观判断的故障现象。下面列举的维修方法各有优势和局限性,往往需要结合使用。

2.2.1 清洁法
可用毛刷轻轻刷去主板上的灰尘,另外,主板上一些插卡、芯片采用插脚形式,常会因为引脚氧化而接触不良。可用橡皮擦去表面氧化层,重新插接。

2.2.2 观察法
反复查看待修的板子,看各插头、插座是否歪斜,电阻、电容引脚是否相碰,表面是否烧焦,芯片表面是否开裂,主板上的铜箔是否烧断。还要查看是否有异物掉进主板的元器件之间。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借助万用表量一下。触摸一些芯片的表面,如果异常发烫,可换一块芯片试试。

2.2.3 电阻、电压测量法
为防止出现意外,在加电之前应测量一下主板上电源+5V与地(GND)之间的电阻值。最简捷的方法是测芯片的电源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未插入电源插头时,该电阻一般应为300Ω,最低也不应小于100Ω。再测一下反向电阻值,略有差异,但不能相差过大。若正反向阻值很小或接近导通,就说明有短路发生,应检查短的原因。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

章节-节选二

(26)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维修实例
故障现象为电源正常,LED无显示
首先检查CPU是否有正常工作?用示波器观察,时钟频率正常且数据线有脉冲信号,证明CPU基本正常,而至LED数码管扫描信号A点应为脉冲而现在却为L电平,如下图7-1。

图7-1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LED显示驱动电路
更换EPROM后,A点有脉冲LED显示正常。

···················

目 录

第1章:变频器的概念及原理 …………………………………………………………………………………………(1)

第2章:变频器应用与选型 ……………………………………………………………………………………………(11)

第3章:变频器现场联机检修及调试 ……………………………………………………………………………(17)

第4章:变频器的维护与保养………………………………………………………………………………………(88)

第5章:变频器常见故障及修复……………………………………………………………………………………(96)

第6章:绘制维修电路原理图的方法与技巧…………………………………………………………………(140)

第7章:CPU板的维修…………………………………………………………………………………………………(142)

第8章:变频器主回路的维修………………………………………………………………………………………(173)

第9章:常用IC及模块的测量与更换……………………………………………………………………………(184)

第10章:触发板的维修 …………………………………………………………………………………………………(255)

第11章:传感电路的维修………………………………………………………………………………………………(276)

第12章:电源板的维修…………………………………………………………………………………………………(341)

第13章:大功率变频器维修注意事项及性能调试………………………………………………………(361)

第14章:基本继电器电路及电动机拖动系统………………………………………………………………(363)

第15章:IC、模块及其他元件拆焊……………………………………………………………………………(378)

第16章:富士变频器的维修………………………………………………………………………………………(397)

第17章:日立变频器的维修………………………………………………………………………………………(403)

第18章:三菱变频器的维修………………………………………………………………………………………(413)

第19章:西门子变频器的维修……………………………………………………………………………………(417)

第20章:安川变频器的维修………………………………………………………………………………………(440)

第21章:其他变频器的维修………………………………………………………………………………………(446)

附录 工控常用英语词汇及短语 …………………………………………………………………………………(461)

广东容济自动化销售热线:020-87041885 邓小姐 13602448912

书籍介绍在这里:

网友E:
《变频器维修技术》书籍介绍在这里: http://www.longi.com.cn/Jsjc.asp

网友F:
修的机器多了,自然就懂得多!工控网就是最好的书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中国第一本关于工控类产品维修的书籍《变频器维修技术》,已经由广东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凝聚容济公司多位维修工程师的精髓,是技术人员最好的维修指南和学习手册,现面向社会公开发行。

章节-节选一

主板故障往往表现为系统启动失败、屏幕无显示等难以直观判断的故障现象。下面列举的维修方法各有优势和局限性,往往需要结合使用。

2.2.1 清洁法
可用毛刷轻轻刷去主板上的灰尘,另外,主板上一些插卡、芯片采用插脚形式,常会因为引脚氧化而接触不良。可用橡皮擦去表面氧化层,重新插接。

2.2.2 观察法
反复查看待修的板子,看各插头、插座是否歪斜,电阻、电容引脚是否相碰,表面是否烧焦,芯片表面是否开裂,主板上的铜箔是否烧断。还要查看是否有异物掉进主板的元器件之间。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借助万用表量一下。触摸一些芯片的表面,如果异常发烫,可换一块芯片试试。

2.2.3 电阻、电压测量法
为防止出现意外,在加电之前应测量一下主板上电源+5V与地(GND)之间的电阻值。最简捷的方法是测芯片的电源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未插入电源插头时,该电阻一般应为300Ω,最低也不应小于100Ω。再测一下反向电阻值,略有差异,但不能相差过大。若正反向阻值很小或接近导通,就说明有短路发生,应检查短的原因。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

章节-节选二

(26)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维修实例
故障现象为电源正常,LED无显示
首先检查CPU是否有正常工作?用示波器观察,时钟频率正常且数据线有脉冲信号,证明CPU基本正常,而至LED数码管扫描信号A点应为脉冲而现在却为L电平,如下图7-1。

图7-1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LED显示驱动电路
更换EPROM后,A点有脉冲LED显示正常。

···················

目 录

第1章:变频器的概念及原理 …………………………………………………………………………………………(1)

第2章:变频器应用与选型 ……………………………………………………………………………………………(11)

第3章:变频器现场联机检修及调试 ……………………………………………………………………………(17)

第4章:变频器的维护与保养………………………………………………………………………………………(88)

第5章:变频器常见故障及修复……………………………………………………………………………………(96)

第6章:绘制维修电路原理图的方法与技巧…………………………………………………………………(140)

第7章:CPU板的维修…………………………………………………………………………………………………(142)

第8章:变频器主回路的维修………………………………………………………………………………………(173)

第9章:常用IC及模块的测量与更换……………………………………………………………………………(184)

第10章:触发板的维修 …………………………………………………………………………………………………(255)

第11章:传感电路的维修………………………………………………………………………………………………(276)

第12章:电源板的维修…………………………………………………………………………………………………(341)

第13章:大功率变频器维修注意事项及性能调试………………………………………………………(361)

第14章:基本继电器电路及电动机拖动系统………………………………………………………………(363)

第15章:IC、模块及其他元件拆焊……………………………………………………………………………(378)

第16章:富士变频器的维修………………………………………………………………………………………(397)

第17章:日立变频器的维修………………………………………………………………………………………(403)

第18章:三菱变频器的维修………………………………………………………………………………………(413)

第19章:西门子变频器的维修……………………………………………………………………………………(417)

第20章:安川变频器的维修………………………………………………………………………………………(440)

第21章:其他变频器的维修………………………………………………………………………………………(446)

附录 工控常用英语词汇及短语 …………………………………………………………………………………(461)

广东容济自动化销售热线:020-87041885 邓小姐 13602448912

书籍介绍在这里:

我买了,个人认为不咋的

网友H:
照目录上看应该介绍得有点详实,但实际内容怎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I:
还有那为朋友买过此书,要150,有点贵

网友J:
多修,多上工控网

网友K:
我看过,也觉得不怎么样!!!

网友E:
任何事物都有缺点与优点,《变频器维修技术》也不例外,书籍一共400多页,列举不完世界上那么多种变频器与各种故障。相信很多资深的工程师,对该书的一些故障解决方法,早在几年前就了若指掌。

上面的朋友说得对,多修才是硬道理。譬如学开车,我们拿到驾照以后,得经常开车才能做到熟练。相信各位维修高手的成就,也不是靠一两个月就练出来,我们只希望本书能对部分人的学习做到参考作用。

支持13楼:多修,多上工控网。因为我们需要互相交流,增快技术水平

网友L(2014-12-31):
买了一本,货还没到,希望中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