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8-08-28):
近期一台老设备需做改进,该设备是PLC+HIM,型号分别为DVP-20EX+DVP-08XP和DOP-A57GSTD,PLC编程软件是WPLSoft2.10,在现场用笔记本上传PLC程序时很慢老是通信超时错误,后在通信设置中修改应答时间设置(传输错误自动询问次数设为10默认值是3,自动询问时间间隔设为10秒默认值为3秒),还是很慢但总算上传成功,上传结束时显示通讯正常。将上传程序修改后下载时怎么也写不进去,老是通信超时错误,将应答时间设置为最大后偶尔下载完成(显示100%)但没有跳出通讯正常的提示框,重新运行PLC结果还是跟以前一样,说明新程序没有下载成功,后怀疑新程序有问题拿原程序来下载结果也是一样很慢,过一会显示通信超时错误。请问是否必须将PLC原程序清光再下载,但我现在不敢这样做,万一清光又下载不了就麻烦了。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原来PLC还与一台台达变频器用RS485做通讯控制,现在将它取消(连线拿掉)程序未动,这是否跟上述现象有关?

网友A:
程序中最后有end吗?另外在wpl中把你的站号设为0试试。

网友B:
哎呀,下载不下去可以试试别的PLC 嘛!信捷的就不会有这么低级的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回,是com端口出问题了,不知到你的是不是。给点建意吧

网友D:
你先把plc停止掉,然后把com2的线拔掉,我见过一个老板本的es的plc的com1和com2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E:
楼主  我认为你的通信协议有问题

网友F:
你先把你的PLC处于STOP状态然后再传

网友G:
用485下载程序试验下,

网友H:
我认为也是协议的问题,停止PLC,读出程序,波特率低于9600时根本无法读程序,但PLC和OPC通讯是没问题的,我今天调试程序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大力帮助。孤掌难鸣的建议在资料中找到,主要问题是程序修改后未通过编译。

网友I:
啊,怎么会这么粗心啊!不过我也遇到过上下载非常慢的问题!我采用将PLC程序及内存清除的方法解决问题的!

网友J:
你的悬赏分给谁了?不要忽悠啊!

网友K(2008-11-15):
停机  上传  不行在把端口设置下

网友L:
把通讯端口设置以下,检查你的穿口(或者更换一台电脑),停止PLC运行,或者过一段时间再传(有时是电源问题,干扰,),只供PLC电源,传完程序后,自动提示,选择NO ,覆盖原来程序

网友M(2009-01-07):
如果没编译,下载时系统会提醒你的。低级错误不要再范。

网友N(2009-02-10):
是不是编程口或者你自身的编程线有断路,接触不良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