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1。5KW出现OC-A

楼主(2008-08-28):
台安N2出现OC-A,关机就好,不一会又出现,另外小于1。5KW的电机,接星型还是三角的,请赐教

楼主:
没人回?是不是我问的问题是幼儿园问题?

网友A:
OC-A故障:加速时过电流

1、加速时间过短

2、电机容量大于变频器

3、电机绝缘不好

4、模块损坏

楼主可以去查一查。

楼主:
另外小于1。5KW的电机,接星型还是三角的

网友B:
你有把驱动 和 正  负15V 给霍耳供电的电解电容全部换一下,一般就可以了,N2系列这几个电容用的小,几年下来容易出现电容老化,滤波效果不好。导致变频器工作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有把驱动 和 正  负15V 给霍耳供电的电解电容全部换一下,一般就可以了,N2系列这几个电容用的小,几年下来容易出现电容老化,滤波效果不好。导致变频器工作不正常。

网友D:
电机的接法跟变频器的功率大小没关系的.要看变频器是380的还是220的.也与电机是国产的还 是进口的有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有把驱动 和 正  负15V 给霍耳供电的电解电容全部换一下,一般就可以了,N2系列这几个电容用的小,几年下来容易出现电容老化,滤波效果不好。导致变频器工作不正常,还有PC929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