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PLC位置控制指令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8-28):
松下PLC    F168到F172 是位置控制方面的指令,但是位控指令中这几个知识点还不太理解:   无计数    增计数  减计数   无方向输出OFF   无方向输出ON

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并且在现实使用中在哪方面使用到这些?

网友A:
你把手册上相应内容看看,就明白了,如果还不清楚,编个小程序上机运行,然后查看电机运行方向及相应过程值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