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新版编程软件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8-08-28):
松下PLC编程软件,说明上说先安装低版本的,然后卸载,再安装高版本的。

但是我安装了低版本后卸载,无论如何高版本就是装不上,而且还出现一个乱码文字的提示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A:
安装低版本后,紧接着安装高版本的,在提示卸载时再在控制面板中卸载,(一定要先有提示再卸载,不能装完低版本的,随后就卸载了),然后再安装高版本的,这样就OK了

网友B:
按照提示装,让卸载时在卸载

网友C:
我的是先装2.2版本的,然后重新启动,再装2.7版本的,然后会提示卸,这个时候再卸,卸完再装,重启

网友D:
嗯,提示卸载时才卸载

网友E(2008-12-13):
我装的可以,提示卸载后,再卸载,然后再安装就可以了.FP-X的问题,联系我,QQ106748835

网友F:
呵呵;这个是比较难装点;

我第一次装也费了很大劲;

进入到安全模式下试试;

网友G:
提示卸载时才卸载

网友H:
现在使用的最新的软件不用卸载

网友I:
我好像在安装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的啊,

有人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J:
不用卸载就能安装呀,我没碰到过

网友K:
卸载时 有提示某些文件是否全部保留,你要选择保存。卸载后,重启电脑后重新安装高版本

网友L(2009-02-19):
dui 对,,,,要提示你卸载才能卸载,,要不然安装不上去!!!

网友M:
8楼所说的最新得软件不知道其版本是多少??可以说说吗?

网友N(2014-12-22):
我w7 64 装了2.4版,卸载不了

网友O(2015-03-30):
我是用XP系统,先安装低级版本,重启,再安装高级版本,提示卸载后在卸载低级版本,其中提示是否删除C盘的资料我是选是,然后重装高级版本,装完高级版本,重启,FP-XHC60T的驱动本来是FP-X USB,结果我的驱动还是装不上,最后抱着侥幸心理装了FPRO的驱动,竟然成功了,不知道对还在疑惑的朋友是否有帮助

网友P(2015-06-27):
阿打发打发双方都阿迪法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