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新版编程软件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8-08-28):
松下PLC编程软件,说明上说先安装低版本的,然后卸载,再安装高版本的。

但是我安装了低版本后卸载,无论如何高版本就是装不上,而且还出现一个乱码文字的提示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A:
先安装低版本如FPWIN2.2,完成后再安装高版本(先不要卸载低版本),此时,安装软件会提示系统中存在着低版本的FPWIN,现在你就可以去卸载低版本的文件,最后再一次安装高版本的即可。

网友B(2008-10-04):
恩,楼上说的对。编程的话。2,2的也可以呀

网友C:
呵呵;进入到安全模式再安装一下试一次;

我安装的V2。71的;

网友D:
同意二楼的建议,我就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E:
x先装2.3的 成功了在装新版本 提示 快急 ! ***的对话框确定后卸载2.3的 再安装新版就OK

网友F(2011-01-06):
对:千帆过 关于

先安装低版本如FPWIN2.2,完成后再安装高版本(先不要卸载低版本),此时,安装软件会提示系统中存在着低版本的FPWIN,现在你就可以去卸载低版本的文件,最后再一次安装高版本的即可。

内容的回复:同意这种方法,但是安装完后原本2。2的中文版升级后变英文版2.95如何让它成为中文版?

网友G:
是不是一个是英文版,一个是中文版?

网友H:
有些版本就是英文版的 怎么变呢 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关于是不是一个是英文版,一个是中文版?

请问一下是否有触模屏中文版gtwin_spv295e能否发个网址?先谢谢了

网友F:
对:ac 米兰 关于有些版本就是英文版的 怎么变呢 呵呵  内容的回复:哈哈哈。。。很好笑吗?

我就可以怎样?进来这边发表就是要学习的。请不要嘲笑别人懂吗?